[STM8]
关于死机

楼主(2015-03-13):
请教大牛们一个问题:我用STM8S903K3做的一个项目,用电池供电很容易死机,但是用外部稳压电源就怎么 操作也不会死机(即便这个外部稳压电源的电压比供电电池还低些)。
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如果死机了,有个空闲的 IO口就有电平翻转波形出来(中断程序里),程序正常的话,该IO口就一直低电平。
结果死机时,果然有 翻转波形出来,这说明MCU可以正常进定时中断,但是主程序运行不正常了。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可能哪里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般是电池更稳定;
换其它电池测试下看看;

网友A:
应该是你电源设计有问题;
也有可能电池问题;

网友B:
有可能电池内阻大了,电流大时导致电压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电源设计有问题;
也有可能电池问题;

测试时,电池接入点和外部稳压电源接入点相同。也就是说,后面经过的 升压电路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电池内阻大了,电流大时导致电压跌落

去掉大负载后,电池供电出现死机的时间加长了点(满负载几秒钟就死)。
但是外部电源供电,即使电压比供电电池的电压还低,满负载运行几天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大负载后,电池供电出现死机的时间加长了点(满负载几秒钟就死)。
但是外部电源供电,即使电压比供 ...

你这样说,电池内阻大的可能性更大了,估计你用的是普通碱性电池吧。
你可以用镍氢电池、铅酸电池测试下,估计就正常了。普通电池电压高,不代表带能瞬间输出大电流。
稳压电源,话说输出1A电流很轻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说,电池内阻大的可能性更大了,估计你用的是普通碱性电池吧。
你可以用镍氢电池、铅酸电池测试下 ...

非常谢谢!
他们都怀疑我的程序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说,电池内阻大的可能性更大了,估计你用的是普通碱性电池吧。
你可以用镍氢电池、铅酸电池测试下 ...

我们用的是锂电池,属于普通碱性电池吗?
我硬件比较文盲,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
他们都怀疑我的程序有bug,话说我以前的量产产品,看门狗从来都没打开过,生产5、6年都没出现 ...

像你这种,用电池出问题,用稳压电源正常,当然得先考虑两种电源的差异,进行假设,然后进行验证,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其实只要了解电池及负载特性,就能判断的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锂电池,属于普通碱性电池吗?
我硬件比较文盲,多谢指教。

锂电池不属于普通碱性电池(就是常见的 5号 7号之类的),通常放电电流比碱性电池大,但是受电池质量、保护板性能的影响,一般厂家会给出最大工作电流。你挂示波器看下有电压跌落没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不属于普通碱性电池(就是常见的 5号 7号之类的),通常放电电流比碱性电池大,但是受电池质量、保 ...

问题是一接上示波器,就再也不死机,我感觉示波器也有什么电性能影响了这产品:L

网友B:
不应该的,示波器接在电源输入的地方,监视电压是否跌落,不应该影响到运行状况的,你这样描述的话,应该在程序里判断是否外围器件出现异常,导致程序执行异常。

网友B:
另外从你的主贴看,单片机应该没死机,只是执行结果不是期望的而已,你用死机描述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从你的主贴看,单片机应该没死机,只是执行结果不是期望的而已,你用死机描述不准确。 ...

恩,我再找找原因,谢谢你!

网友C:
能进中断,说明单片机没死,是你的流程死了。试着找一下主流程死在哪里,可能会对你定位有帮助。

楼主(点评):
多谢,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进中断,说明单片机没死,是你的流程死了。试着找一下主流程死在哪里,可能会对你定位有帮助。 ...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电路环境太差,我在通信中等待ACK的时候,现在加了个等待时间限制,超时就忽略此次通信了。
以前该通信程序软件模块里是加了超时处理的,这次移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给弄丢了。
真粗心!
谢谢 大家!

楼主:
结贴给分必须等24小时后吗?:)
很谢谢大家哈

网友D:
经验~~学习了
我现在一直不太会找错误~知道错误后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网友E:
stm8s?你用电池有加ldo么?ldo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再看下外部电容是不是正确的。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楼主(点评):
是电路内部电磁干扰大,通信经常得不到 ACK,现在软件里增加容错技术。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怎么总是不能给分结贴操作啊

楼主:
我很谢谢大家的帮助的。但是分数也不够分,给分操作总是无效

网友F:
相当于手机没电了。电池老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