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设备未识别

楼主(2015-03-13):
最近焊了一个cy7c68013a的电路板,未焊上EEPROM,但是连上PC是始终显示“Unknown device”,且PID/VID均为0000,搜索了论坛上的一些可能原因均一一排除。
我觉得由于自己设计的第一个电路板,布局经验不足,也没有注意其布局建议,有些想当然了。
后来自己看了一下芯片的布局建议,觉得可能原因是:1、D+和D-的走线过长,本电路板达到了几in;2、采用线宽较细的走线,走线的特性阻抗较大。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且验证过布局不当也会使PC显示“Unknown device”?

网友A:
芯片也有可能不对。

网友B:
1   通过装EEP来判断是否是USB线问题
2  sda线要加上拉

网友C:
SDA和SCL都要上拉才能检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A和SCL都要上拉才能检测到的。

都已经上拉了还是读取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也有可能不对。

怎么检测芯片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通过装EEP来判断是否是USB线问题
2  sda线要加上拉

我有一块开发板,用同样的USB线可以读取出来。
SDA线和SCL都已经上拉了还是读取不出来
我现在怀疑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块开发板,用同样的USB线可以读取出来。
SDA线和SCL都已经上拉了还是读取不出来
我现在怀疑可能是 ...

USB线包括从从芯片引脚到插座那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线包括从从芯片引脚到插座那一段。。。

:L 已经找到原因了,上拉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