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从二极管模型看"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由来!

楼主(2015-03-13):
俗语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是学的东西没有用,白学了!
下面帖子链接,是康或童的教材模拟电子技术中都说/必说的二极管模型,尤其是贴中的三个图,堪称"经典":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843&extra=page%3D6&mobile=2

实际工程电路分析中,这三个图一般都不用!为什么?

网友A:
这个链接不对。你试试看链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B:
俗语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是书生只会读书,不会干事,特别不会干那些不齿的事。

这个在理 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链接不对。你试试看链接到哪里去了?

我用手机尝试多次,没有问题。可能是你没复制完地址。
其实用不着打开链接,二极管三个模型大家耳熟能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机尝试多次,没有问题。可能是你没复制完地址。
其实用不着打开链接,二极管三个模型大家耳熟能祥 ...

我重新尝试,仔细辨认没有地址复制错误,仍然不是有关二极管模型的帖子。
二极管模型确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想看的是“这三个图一般都不用!为什么?”

我们几个人试过都行。你的操作或电脑有问题。

网友C:
沙发说的对,你的链接不对,手机的网址链接,看不了

网友D:
连接在此:

https://bbs.21ic.com/icview-885843-1-4.html

至于首帖,也一样: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6

去掉“尾巴”即可。

网友A:
果然。
看来手机版的链接和宽带版的链接不大一样,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接下来应该讨论“这三个图一般都不用!为什么?”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果然。
看来手机版的链接和宽带版的链接不大一样,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你这不懂装懂咬聂!

知趣的话,就离开这个论坛。

有本大师在此。

轮不到你不懂装懂第误导。

谢谢大家!

不亦心 -10
maychang -4

网友D:
这种烂到渣的帖子本不想进来的。

看到张兄“感兴趣”,且又是关于我的那个帖子,那就引一下。顺便说明几句:

一)说到二极管,首先想到的就是单向导通,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理想二极管模型”。各位可以看看各类相关书籍(包括教科书和实用工程技术工具书),其内关于整流(和相关部分)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理想二极管模型。

二)二极管的恒压降模型在许多粗略估计分析中常用。我想,那个典型的“0.7V”估计谁都知道。

三)那个二极管的折线模型,其实就是向小型号模型的过度。这里阐明了那个转折点,且还有那个直流偏置点

当然,就算是二极管的指数律模型也仅是个近似。严格而言,没有完美无缺的模型。

网友A:
愚意以为,可不是“这三个图一般都不用”,而是经常使用。
为讨论方便,把“三个图”重新贴一次。

第一个,是理想二极管模型,这是最粗略的模型。依此模型,整流二极管是不会发热的,这当然离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第二个,是恒压降模型,常说的“正向0.7V压降”就是这个模型,比第一个稍好一点,也就是说,偏离实际情况少一点。依此模型,整流二极管无论电流大小,发热是一样的。
第三个,是加入了线性电阻的模型,偏离实际情况更少一些。

在不考虑整流管的“热设计”,而只分析计算其功能特性和参数时,整流电路里二极管通常会采用理想二极管模型。
有个小错误,恒压降模型的功耗是电流的线性递增关系,而串入电阻后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个电流的平方递增关系。

路过打酱油。。 + 5

网友A:
上面一帖说错了一句。
“依此模型,整流二极管无论电流大小,发热是一样的”应为“依此模型,整流二极管发热与电流平均值成正比”。
当时脑子里面一直在想此模型整流二极管发热并不取决于电流有效值,故而出现此错误。
谢路过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帖说错了一句。
“依此模型,整流二极管无论电流大小,发热是一样的”应为“依此模型,整流二极管发 ...

改了还不对,什么线性递增,平方递增的,忘记了模型适用范围,加上"依据此模型"限制,属于画蛇添足。
乱套模型。
简单起见,本帖就不要研究什么热,噪声之类的,教材上说的跟简略,实际情况复杂的很,需要另开帖讨论。

楼主:
下面这个说法不对:

三)那个二极管的折线模型,其实就是向小型号模型的过度。这里阐明了 那个转折点,且还有那个直流偏置点。

画蛇添足,不要提小信号!
动脑考虑为何吧。

网友F:
现在仿真的模型已经不采用那么简单的了。。。
Micro-Cap 里的:
Diode

The diode can now be modelled through the standard SPICE model, a model with PSpice extensions, and either of the two Juncap models created by Philips.  The available model levels are:

Level 1: Standard SPICE
Level 2: PSpice
Level 4: Juncap
Level 200: Juncap 2

即便是 Level 1 的模型,少说也有10多个参数。

网友G: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843&mobile=1
我手机“网址复制”所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仿真的模型已经不采用那么简单的了。。。
Micro-Cap 里的:

这里不说仿真用模型,说手工分析用大信号模型。不然话题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徐大的意图,我们又不晓得二板管掺杂因素,顶多知道逆向饱和电流,可能也不晓得等效串联电阻,所以一 ...

不是"顶多知道",又不是漏电流,量都没法量。即便量到,而它又由于温度敏感性而著称,压差为某定值时,其电流可以变化若干个数量级。所以知道Is也不好用。
三极管的那个用Vbe表示Ic的式子,也是相同问题。不好用。

咋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徐大的意图,我们又不晓得二板管掺杂因素,顶多知道逆向饱和电流,可能也不晓得等效串联电阻,所以一 ...

从后半段描述看,比10楼哥们强多了,那家伙一看到直线,马上条件反射般想到"小信号",太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徐大的意图,我们又不晓得二板管掺杂因素,顶多知道逆向饱和电流,可能也不晓得等效串联电阻,所以一 ...

这位老兄,你好!

看了这段,实在是不想多说了。就标注一下吧:

将If对Vf画出一曲线可以发现此一曲线可由好几段直线性连接组成,而每一段直线性可以由不同恒定压降串联电阻(这个电阻不同于动态电阻且大于它),譬如1N4148的Vf在0.45到0.55V是一段比较宽广类直线性的区段,在这区段Vf=If×Rdc+Vz。

网友G:
真是“一百个没有用”!既不能深深扎根,又无法向上突破,就好似那浮萍一簇。只能水平做苦思冥想,把简单问题人为复杂化,冒充“高大上”
5个模型3个图,于实用于教学都没用,自我提炼自我慰籍而已

老抽贴与酱油卤一样地没有用——仅对老9或有点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一百个没有用”!既不能深深扎根,又无法向上突破,就好似那浮萍一簇。只能水平做苦思冥想,把简单问 ...

他那只是机械地复述教材上的内容,自己发挥部分还是错的,对你有意义啊?

网友G:
意义在于,1.酱油卤再添新料;2.再添话题供你们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意义在于,1.酱油卤再添新料;2.再添话题供你们聊天

话题多的很,趁闲,现在就重开一贴,老抽有兴趣而且认为高级的。

网友I:
这都是一帮闲的蛋疼的大师,有时间不去赚钱,在这扯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不说仿真用模型,说手工分析用大信号模型。不然话题太大了。

那样的话,一个理想二极管 + 电压源 + 等效电阻 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都是一帮闲的蛋疼的大师,有时间不去赚钱,在这扯皮。

你应该这样想:钱不赚足溜地,谁跑这来扯?
比如酱油是老师,教材背熟了,衣食无忧。老张也退了,退休金够生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样的话,一个理想二极管 + 电压源 + 等效电阻 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这个模型少有人用,比如钳位电路分析,大家都习惯了下面这种套路。
这种分析方式/程度,业余爱好者才适用。

▲ 二极管的钳位作用是指利用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相对稳 定,且数值较小(有时可近似为零)的特点,来限制电路中某点的电位。设输入信号如 图(a)所示,在零时刻,uO(0+)=+E,uO产生一个幅值为E的正跳变。此后在0~t1间 ,二极管D导通,电容C充电电流很大,uC很快等于E,致使uO=0。在t1时刻,ui(t 1)=0,uO又发生幅值为-E的跳变,在t1~t2期间,D截止,充电电容C只能通过R放 电,通常,R取值很大,所以uC下降很慢,uO变化也很小。在t1时刻uI(t2)=E,u O又发生一个幅值为E的跳度,在t2~t3期间,D导通,电容C又重新充电。与0~t1期 间内不同,此时电容上贮有大量电荷,因而充电持续时间更短,uO更迅速地降低为 零。以后重复上述过程,uO和uC的波形如图(b)、(c)。可见,uO的顶部基本上 被限定在零电平上,于是,就称该电路为零电平正峰(或顶部)钳位电路。

网友J:
看实际应用使用哪种模型吧。

网友K:
这个就是二极管模型的帖子??

网友L(2021-10-17):
高楼成,鹰架拆!
入门理念,大多数是缺乏实用价值的,但却必须参透!

百无一用是书生,也许吧,说话 头头是道无懈可击,不等于有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