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逆变过冲过大,接变压器空载后明显振荡

楼主(2015-03-13):
做了一个逆变的全桥电路,芯片自带死驱,不带载时候过冲都很大
尝试在mosfet两端并接电容,效果不明显,还不小心焊接错误损毁了一块片子
前面两张图是不接变压器时候全桥输出端波形
后面一张是接变压器后变压器次级输出
驱动频率是80K,mosfet电压13.8V

1、请问有没有效方法可以减小过冲?
2、接了变压器后是不是对于初级线圈,本生感量与寄生感量一起将过冲进一步增大了?

网友A:
没什么不正常,衰减振荡在硬开关工作时很难避免,尤其是空载时更难去除。

网友B:
谢谢你楼主,你的图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楼主,你的图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下次翻一番再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给你一个参考:变压器两端并联一组R串联C的回路,C用0.01uF,而R试验取值约在几k欧姆以下,以前帮个容户 ...

尝试了,很有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楼主,你的图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