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X2电容跟压敏电阻选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5-03-13):
前做产品完全是弱电的对强电产品,安规等基本上没接触过,现在有个X2电容 跟压敏电阻选型不是非常明确,大家帮我分析下有没有问题。电路可以简单认同于通过控制继电器控制电机启停, 市电(115/230v)进,一相进过保险丝以后通过继电器触点直接控制电机, 变压器后面是给控制部分供电的电流很小。现在用X2电容 0.1uf 275v ,压敏10D471,这两个元件的参数跟这个电机的电流有关系吗 ,搭配不同的电机电流有3A~12A区别。

网友A(2015-08-21):
X电容主要是耐压参数,要能够耐受零线火线压差,至于容值,问题不大。我倒是觉得继电器选型要注意,尤其是负载为电机,感性负载,需要放电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