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H244

楼主(2015-03-13):
请教大侠们语音芯片H244的编译软件是什么?有没程序例程?,或者 可兼容替代的芯片。因本人找了两家语音芯片公司,他们只提供烧好的语音芯片和模块,不提供裸片和程序(及烧录工具),让我们很被动,价格他们也高的离谱,现在我妈每片价格16块钱一块,找了第二家也要8块钱一片(程序写好的),我现在想知道是使用的什么软件,烧录读取芯片程序的工具是什么。我妈老板让我自己改

网友A:
想自己开发,就要看要实现什么功能而找IC,而不是就一定要用某颗IC.很多IC,都是代理商自己另打的**,网上是问不出什么的.

网友B:
赞同LS的说法,不能一棵树上面吊死了,推荐一下我们的方案供楼主参考
串口控制语音,调试简单,语音可重复烧录。USB直接下载无需烧录器

网友C:
H244的厂家不提供开发工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