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通断时间在线测量

楼主(2015-03-13):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要在线测量继电器通断的动作时间,继电器两端接的是220V的市电。现在我的做法是用一个双向的线性光耦取样,然后接到一个三极管,当三极管B极前面加了0.1uf以上的电容时,当继电器接通时,状态输出为低电平,当继电器断开时,状态输出为高电平,单片机通过监测边沿来触发中断,然后读取时间,但此方法存在较大的延迟,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测量得不准;如果三极管B极前不加电容的话,当继电器接通时,状态输出端就会有一个大约1ms的高电平的脉冲跳变,这样子测量起来比较麻烦而且感觉不够准确,大神们有什么方法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呗,通过硬件或者软件都行,谢谢了。

网友A:
给一个思路,和继电器线圈并联的有一个秒表,秒表支路里串一个继电器的常闭接点,通上电源就可以测量继电器的动作时间。

楼主:
我用的是磁保持继电器,里面没有您说的“秒表”,也只有一个触点,还望大神再提点一下,感激不尽了

网友B:
“但此方法存在较大的延迟,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测量得不准”

有多么“不准”?
我估计误差不会超过2ms到3ms,相对于20ms的交流电周期,这点误差真算不上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磁保持继电器,里面没有您说的“秒表”,也只有一个触点,还望大神再提点一下,感激不尽了 ...

所谓“秒表”就是一个计时器。接通时,计时,断开时,停止计时。这个计时器与继电器的常闭接点串联,这个计时器,继电器的常闭接点支路与继电器线圈并联,只要接通这个电路,就可以测量到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这个方法是个经典方法。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给的是一个电压脉冲,方法和5楼说的也一样。

网友C:
我曾经搞过一个真空接触器通断时间检测电路,用PLC和文本编辑器搞的,时间精度。001m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搞过一个真空接触器通断时间检测电路,用PLC和文本编辑器搞的,时间精度。001ms ...

时间精度主要由测量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所以要尽可能减小测量电路的时间常数,或者要估算测量电路的时间常数后,在测量结果上减去这个数作为结果。

网友D:
如果楼主不是生产继电器的那么要么楼主思路错了   要么安排你测量的领导强迫症晚期了

网友E:
直接测量继电器上的电压不就得了
闭合和分断对地电压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此方法存在较大的延迟,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测量得不准”

有多么“不准”?

我要求的误差是1ms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秒表”就是一个计时器。接通时,计时,断开时,停止计时。这个计时器与继电器的常闭接点串联,这个 ...

但我需要在线测量的,继电器触点已经与220V市电连接了,不能再并到线圈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测量继电器上的电压不就得了
闭合和分断对地电压肯定不一样

你是说使用AD来采样吗,但感觉更加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不是生产继电器的那么要么楼主思路错了   要么安排你测量的领导强迫症晚期了 ...

我不是生产继电器的,我希望能做到继电器在交流电过零时分断,所以涉及到继电器动作时间的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需要在线测量的,继电器触点已经与220V市电连接了,不能再并到线圈上了吧 ...

一样可以,想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可以,想想看。

还是没想出来,大神啊,能不能再提点一下啊,都困扰好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生产继电器的,我希望能做到继电器在交流电过零时分断,所以涉及到继电器动作时间的测量 ...

那是办不到的。
继电器触点闭合或者分断时刻对绕组通电或者断电时刻的分散程度已经是1ms以上。
要想交流过零动作,只能用晶闸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生产继电器的,我希望能做到继电器在交流电过零时分断,所以涉及到继电器动作时间的测量 ...

前面说,测量继电器通断时间,倒是可以准确到1ms之内,甚至更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生产继电器的,我希望能做到继电器在交流电过零时分断,所以涉及到继电器动作时间的测量 ...

小型继电器触点闭合时会有跳动,即触点闭合又分断又闭合又分断……最后稳定闭合,这段不稳定的持续时间就可能在1ms以上。
继电器断开时,吸合衔铁的磁场并不是立即消失(立即消失需要无穷大电压)。即使你能够做到磁场消失的时间可以忽略(例如10us),触点断开靠的是弹簧使衔铁动作。弹簧的弹力也有分散性,从磁场消失到触点断开这段时间对同一型号的各个继电器也是不同的。即使你能够找到完全相同的弹簧,普通弹簧的弹性也随温度变化,大约每摄氏度变化千分之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使用AD来采样吗,但感觉更加不准确了,

继电器闭合的时候触点2端电压必定不会很高

网友F:
我是生产继电器的,也是做继电器检测仪表。给你个思路:单片机给线圈脉冲后记时器开始记时,到触点第一次闭合,此为动作时间。触点第一次闭合到触点稳定闭合这时间为触点抖动时间。你光偶后不能有电容。
每个继电器的时间都是离散的,同一继电器同样的驱动脉冲同样的温度其动作时间触点抖动时间也不一样,我们做得比较好的也会相差0.5ms,当然我们很大部分都能控制在0.2ms以内。
还有,当继电器触点由于闭合时产生的电弧而使继电器触点有“微粘接”时,其复位时间也会受影响,最坏的可能是不能复位。如果你对时间参数很敏感,建议你加大磁保持驱动功率,比如增加磁保持驱动电压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是生产继电器的,也是做继电器检测仪表。给你个思路:单片机给线圈脉冲后记时器开始记时,到触点第一次闭 ...

做过两年电力系统里的继电保护。

网友G(2018-09-27):
你说的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的,因为光耦内部的发光体非常灵敏,继电器在吸合的瞬间会产生拉弧,所以会一段异常的电平,要解决这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光耦,如果一定要做隔离的话,那就只能在继电器输出加一个电压处理电路避免市电直接连接光耦的引脚。

网友H(2019-01-14):
可以用20部手机拍同一视频,拍N次,再分解图片,看关键图片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