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IC单片机(PIC16F1503)C语言编程出了一点问题,求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03-13):
我最近想用这款单片机做一个东西,写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
#include<pic16f1503.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OSCCON=0x6a;    //系统时钟初始化,4MHZ
OSCSTAT=0x13;   //系统时钟初始化,4MHZ

TRISC=0;        //设置C端口为输出口
PORTC=0x00;     //给C端口赋初值
while(1)
{
  delay(2000);
  RC2=!RC2;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a,b;
for(a=i;a>0;a--)
  for(b=110;b>0;b--);
}
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我发现当delay(2000)时,RC2引脚的电平根本没变化,当delay(1000)时,RC2的引脚输出一个方波。
是我用的编译器有问题还是哪个寄存器没配置好?
我用的是HI TECH9.83的PIC10/12/16的C编译器。config world我在MPLAB中已经配置好了。
求各位指导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大家才入手单片机时也肯定遇见过各种问题,当遇见问题不能解决是的心情大家都是理解的,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这个是兼容模拟输入的,把它改成数字IO试试

网友B:
RC2是读引脚输入 LATC2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2是读引脚输入 LATC2是输出

嗯,确实在这里没有配置好。我改过来后怎么还是那样   delay(1000)可以,delay(2000)就不正常了,这是没道理的呀。 要是不正常就应该delay(1000)有问题的

网友C:
是被WDT复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被WDT复位了吗?

朋友,非常谢谢你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的几位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好兴奋啊
问题出在LATC寄存器没配置好。每次新建工程时忘了在MPLAB中配置config world,导致程序不限各种各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