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没有便宜、坚固的单片机?

楼主(2015-03-13):
(无正文)

网友A:
拔插 ? DIP啊哥,sop便宜,不过200的数量 ...............加个0吧

网友B:
拿芯片当U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插 ? DIP啊哥,sop便宜,不过200的数量 ...............加个0吧

不是插拔单片机,而是用单片机做的这个小板子要热插拔。当然,会注意确保地线先接通的。
200个只是前期试制的数量。

网友C:
随便一个MCU做的板子都可以热插拔。

网友D:
采用质量好的排针,耐热插拔一般都没问题的。
另外,不知道楼主的耐热是多少度?

网友E:
热插拔必须要用专门的接口IC,或者电阻专门隔离,单片机没有可以热插拔的。

楼上:热插拔并不是加热了插拔,好吧

网友F:
同样型号的芯片,一般贴片的便宜。芯片贴片的焊在板上,板子用厚一些,材料好一些的。铜膜好一些的。接口用耐多次插拔的。不知道我说 的对不对

网友G:
随便stc的哪一款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H:
难道是U盘?

网友I:
stm8吧,目前么宝上买的比较便宜,资源也丰富

网友J:
U盘可以热插拔是因为那个接头长短不一致 热插拔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