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我把KL25上面的MSD_FAT_FS_GENERIC程序移植到KL46上,程序执行到diskio1后跑飞。

楼主(2015-03-13):
我把KL25上面的MSD_FAT_FS_GENERIC程序移植到我自己的KL46上,程序执行到diskio1后跑飞。前面U盘插入都可以进中断,执行到diskio1就不进中断了,后面都不执行,检查error返回为0X81,是USBERR_ALLOC错误,找了很久,找不到原因。

楼主:
执行到res = disk_ioctl(0, UFI_INQUIRY_CMD, NULL);就进不了中断了,USB_STATUS usb_class_mass_storage_device_command,返回的状态为0X81,USBERR_ALLOC,是我配置问题吗?使用原程序MSD_FAT_FS_GENERIC程序,可以对U盘进行操作,移植到我这边就出现问题

楼主:
这个是我的程序,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楼主,你的KL25的MSD_FAT_FS_GENERIC程序哪里来的,官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KL25的MSD_FAT_FS_GENERIC程序哪里来的,官方的吗?

是啊,只不过移植到我的工程里,执行到DRESULT disk_ioctl ()这个函数就进不了USB中断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是否有试过Kinetis SDK 1.1主线程序包里的USB MSD例程呢?如果你已经安装此SDK,那么可以在如下路径找到C:\Freescale\KSDK_1.1.0\usb\example\device\msd\sdk\iar\dev_msd_disk_frdmkl46z_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