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MOS器件采用finger结构?

楼主(2015-03-13):
在Width较大时,一般都采用多finger结构,这是为什么啊?
实测结果是单根poly width越大,current drop越多。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2015-09-19):
这个问题好像很专业, 不了解哦
楼主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 介绍介绍吧

网友B:
finger结构?这个及业内专业的说法了,我这不太清楚。

网友C:
同楼上,有谁比较清楚的,先给我们解释下的吧。

网友D:
帮你顶一下,这个还真没接触。

楼主(2016-01-12):
finger结构就是梳指状,就是把单个大的width做成多根小的并列的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