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STM32F4问题

楼主(2015-03-13):
问题如下,每次生产的10块板卡里面,只有几块是能稳定运行程序的,大部分都是运行2个半小时左右出现死机现象,现在对死机的板卡只是写了串口输出的计数测试程序,还是会出现死机现象,认为硬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该如何去查呢,非常感谢

网友A:
1、首先确认不是软件造成死机   可以在软件加对应看门狗或者其他手段排除软件的可能性
2、硬件方面
    1)  芯片供电电压没有异常  还有就是芯片相关的外围电路没有错误    还有就是焊接是否有问题   虚焊或者什么  因为是运行两个小时候出现死机现象  死机后芯片温度是否正常    如果是发热那么还是排查下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2)  确认下死机后芯片晶振是否还是正常的    是否是晶振起震有问题
    我能想到的暂时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确认不是软件造成死机   可以在软件加对应看门狗或者其他手段排除软件的可能性
2、硬件方面
    1 ...

目前的现象就是把运行死机的板卡上的F4芯片拆下以后焊到另外一款板卡上 不会死机,外围电路根据数据手册及官方推荐做了实验 还是会死机,晶振是有源的 不会停振。
现在唯一怀疑的就是PCB的叠层问题,目前为top pwr s1 gnd s2 bottom
现改为top gnd s1 s2 pwr bottom 准备投一版试试。

网友B:
6层板。。。。。。好奢侈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