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5-03-13):
最近买了个JET51下载器,连接至电脑的USB口后成功安装了驱动程序。此时红灯和绿灯均被点亮。但未将JET51连接至目标板。为确定JET51是否正常,我用万用表测其VCC和GND两端电压,发现无电压输出。

网友A:
你的仿真器是哪里买的?

网友B:
量不到电压是正常的,只有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才有电压信号

网友C:
嗯,只要连接目标板可以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D:
是的, 应该测试点下载命令后有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E:
中颖MCU,电池管理IC一级代理,联系 姜先生 QQ252678599  电话 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