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SH79F166AF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2015-03-13):
之前一直用SH79F166,由于低电压的要求我现在用SH79F166AF开发一个新案子,但是死活程序无法下载

网友A:
什么错误啊

楼主:
一直显示芯片ID错误,请选择正确的芯片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使用的IC是SH79F166A,如果你使用的IC是SH79F166而仿真选择SH79F166A下载不了程序是正常的。

楼主:
我的OPTIONS FOR TARGET设置里芯片选择仿真器选择,电压供电选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这么确定?

楼主:
因为我把芯片换成166,然后选择166芯片型号下载都是没有问题的,一直很迷惑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看你的电源选择项选择了使用復位引脚进入烧写模式,请查看烧写接口是否有将reset  pin正确连接,如果选择了没有正确连接也能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E:
看看你是否犯了这个错误,有个nc脚,千万不要接地,接地就怎么下载页下载不进去的。

网友F:
代理那里拿的芯片有问题吧,重新向原厂申请样片试试

楼主:
嗯,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网友G:
中颖MCU,电池管理IC一级代理,联系 姜先生 QQ252678599  电话 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