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非隔离BUCK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5-03-1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Q1不会击穿,电压不会超过4.5VX3,也就是不超过13.5V,没有问题。

网友A:
Q1的功耗很高啊。。。。有好几瓦,能行么。。。。。。

网友B:
200多伏特降到5伏特,占空比非常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Q1不会击穿,电压不会超过4.5VX3,也就是不超过13.5V,没有问题。

你好,你说的电压不会超多13.5V是哪边的电压,VIN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Q1不会击穿,电压不会超过4.5VX3,也就是不超过13.5V,没有问题。

4.5x3是怎来的?
@戈卫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多伏特降到5伏特,占空比非常非常小。

你好,请问占空比小,所以Q1不至于发烫吗,在这边当SW拉低后Q1的集电极差不多是4V,这时候Vin是AC220整流后的电压应该很高吧,此时有没可能吧Q2击穿,因为我看3904的BC两个级的最高电压是6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占空比小,所以Q1不至于发烫吗,在这边当SW拉低后Q1的集电极差不多是4V,这时候Vin是AC220整流 ...

如果Q1集电极为4V(对地),首先损坏的未必是Q2,很可能是Q4,损坏原因是Q4门极击穿。
Q1的集电极是通过Q3发射结与Q4门极联接的。

建议不要使用这样的电路。功率这么小,用反激电路,成本可能更低,还可以实现隔离。市场上遍地都是输出直流5V的手机充电器等等,才几元钱?这些充电器都是反激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Q1集电极为4V(对地),首先损坏的未必是Q2,很可能是Q4,损坏原因是Q4门极击穿。
Q1的集电极是通过Q3 ...

谢谢,我明白了。
因为体积原因不考虑使用变压器,想做非隔离的目标输出12V,0.5A,找了好几款IC,电流都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因为体积原因不考虑使用变压器,想做非隔离的目标输出12V,0.5A,找了好几款IC,电流都 ...

在同样功率输出情况,使用变压器的体积比首帖图示电路大不到哪里去。变压器体积仅比图中滤波电感L2大一点,但使用反激则可以省掉这个电感。

网友D:
搞个高端驱动的buck就可以了,有现成的内置MOS的IC,
典型的viper12就过类似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同样功率输出情况,使用变压器的体积比首帖图示电路大不到哪里去。变压器体积仅比图中滤波电感L2大一点 ...

好的,现在确定使用非隔离反激,我找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高端驱动的buck就可以了,有现成的内置MOS的IC,
典型的viper12就过类似的应用, ...

好的,想用VIPER22做,因为要做共地,所以前端采用的是半波整流,效率要求也不高,不知道能不能做,输出是5V 0.5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5x3是怎来的?
@戈卫东

R5/R4大约等于3,R4的电压不超过4.5V。。。。。。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小弟也第一次做电源,刚画了这张图,前辈们指点一下,看看能不能行,具体参数我稍后计算一下。
用的VIPER22,输出目标是5V/0.5A,对效率暂时不做要求,因为是我自己动手研究做的。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看看有些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高端驱动的buck就可以了,有现成的内置MOS的IC,
典型的viper12就过类似的应用, ...

请问VIPer12做BUCK,不用变压器能到5V/0.5A吗。
我在上面自己画了一个反激非隔离的,用变压器的方案,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VIPer12做BUCK,不用变压器能到5V/0.5A吗。
我在上面自己画了一个反激非隔离的,用变压器的方案,能 ...

反激的话,viper12就够用了,没必要用22,
大致看了下,431那你还是加个RC补偿一下吧。
viper12做buck输出可能达不到0.5A,其内部Ilimit限制住了(记不清Ilimit值了),不过可以用抽头电感来解决。
以前没有搞过的话,就用你现在这个反激方案吧,好搞一些,供电绕组可以在输出绕组上叠加得到。4148不建议用。

网友C:
1、Q1是高耐压管,在这图的作用相当于"电平转换",隔离了高压,去控制低压器件的作用吗?
2、Q2是给Q4的GS放电用的吧?
3、D3和C4的作用是什么?
@maych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Q1是高耐压管,在这图的作用相当于"电平转换",隔离了高压,去控制低压器件的作用吗?
2、Q2是给Q4的GS放 ...

1、Q1必须用高耐压管,因为控制芯片位于220V整流输出的“地”这一端,该电路又使用P沟MOS管,其门极位于整流输出的高电位端。Q1上面的直流压降就是为了让“地”端自控制芯片来的信号传递到高电位端。Q1不能说是“隔离了高压”。
这种方法在220V整流情况下可以用,但无法扩展到整流后直流电压达到1000V甚至2000V以上情况。
如果用光耦隔离或者变压器隔离,则可以在更高电压下传递信号,且消耗功率较小。

2、是。

3、D3和C4作用,分Q1导通和关断两种情况考虑。自己想吧。你的问题2已经与此有联系。

网友C:
D3C4好像是使Q4延迟开通,C4充满了好像没有放电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Q1必须用高耐压管,因为控制芯片位于220V整流输出的“地”这一端,该电路又使用P沟MOS管,其门极位于 ...

请问:
1,Q2在这边不是提供Q4截至所需的电平吗?为何是给GS放电?
2,D3C4在这边是加速Q4的导通和截至作用吗?

3,正常工作的时候Vin这个点的电压是否如二楼的兄弟说的不会超过4.5V x 4 = 1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1,Q2在这边不是提供Q4截至所需的电平吗?为何是给GS放电?
2,D3C4在这边是加速Q4的导通和截至作 ...

1、GS之间存在电容,该电容放了电,两端电压接近于零,这就是Q4截止所需要的电平。
2、不是。
3、Vin这个点的电压就是120V到230V工频交流整流滤波出来的电压。2楼所说,不是Vin这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S之间存在电容,该电容放了电,两端电压接近于零,这就是Q4截止所需要的电平。
2、不是。
3、Vin这个 ...

对了,这个是Q2 B和C的压差。 D3C4还是没想明白。。。

网友C:
D3C4好像是使Q4延迟开通,

但是C4充满了好像没有放电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激的话,viper12就够用了,没必要用22,
大致看了下,431那你还是加个RC补偿一下吧。
viper12做buck输 ...

你好,请问,VIPER22的供电从输出绕组上取VCC和在辅助绕组上取哪个比较好。 我看见网上的应用好多都是从辅助绕组上取的。

网友C:
D3c4作用是什么?
@zyj9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