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中的可控硅是否正常工作?谢谢!

楼主(2015-03-13):
这个可控硅在这个电路当中是否正常工作?采用单向可控硅还是采用双向可控硅呢?本来这个电路是采用继电器的,继电器体积太大,所以想采用可控硅。如果可控硅不能正常工作,那如何接入可控硅哦?本人对可控硅不太了解哦,望高手帮忙给以指点一下哦,谢谢了!!!

楼主:
另外,想问问9013的基极的10k电阻,有的电路这个电阻没有的,我不知道这个电阻接入和不接入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好处?谢谢了

网友A:
这种低压电路,用三极管或MOS管作输出驱动管比较合适。

网友B:
RE: 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中的可控硅是否正常工作?谢...

这样就可以了啊

楼主:
非常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