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运放输入失调的问题

楼主(2015-03-13):
翻看 TI 运放器件多本手册,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关于输入失调电压, 虽然基本所有的手册都有这个参数, 但却表示方法有不同
如 LMV321 表示为 Vos, 而 LMV722 却表示为 Vio. 奇怪的是其他的参数, 如 SR, GBW 等等都是一样的.
问: Vos 和 Vio 到底有没有不同?

网友A:
失调电压,又称输入失调电压 (Input Offset Voltage)
一个理想的运放,当输入电压为0时,输出电压也应为0。但实际上它的差分输入级很难做到完全对称。通常在输入电压为0时,存在一定的输出电压。
有两种方式: 在室温25℃及标准电源电压下:
方式1. 输入电压为0时,为使输出电压为0,在输入端加的补偿电压叫做失调电压。
方式2. 输入电压为0时,输出电压Vo折合到输入端的电压的负值,即VIO=- VO|VI=0/AVO.
估计应该是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导致的结果.

网友B(2015-05-27):
帮顶,大家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