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几款反相(或降压反相)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5-03-13):
输入电压大于5V,驱动电流大于40mA,如果是降压反相的话,压差大于500mV;噪声小点更好.
想把7V稳成-6V或-5V

网友A:
如果要便宜的,34063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或者电荷泵?我记得看过较大电流的芯片。。

网友C:
电荷泵一般都是直接翻转极性,100mA负载能力,比如7660、SGM3209之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荷泵一般都是直接翻转极性,100mA负载能力,比如7660、SGM3209之类

我清楚的记得有带稳压的电荷泵芯片。。可惜忘记哪家的产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清楚的记得有带稳压的电荷泵芯片。。可惜忘记哪家的产品了。

是有的,好像Microchip就有,只是可选的品牌比较少

网友D:
TI的LV2842,比较便宜,1块钱,6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