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热心人给一份20W反激电源方案

楼主(2015-03-13):
在这里也不怕大家笑我无耻了,想请大家给一份现成的简单的低成本反激电源设计方案,输入90~264VAC,输出+15V,功率20W,给辅助系统供电用,当然如果能再输出一个-15V(-15V只需2W功率足以)那就更加理想了。

反激表面看起来简单,但是要做好却非易事,这个俺也懂,但是由于俺只是拿这个东西来用,说白了就是能用不出问题就可以,至于纹波以及效率、负载调整率等等差些也无妨,因为俺的重心在于后面的辅助系统这一块,前面这个供电用的反激真的没有精力研究。谢谢大家,不胜感激 !
小弟邮箱:scutlab2010@163.com

网友A:
你打算使用什么型号控制芯片?通常控制芯片的datasheet上面都有典型电路,例如3842~3845等等。

网友B:
简单便宜,那就用国产内置MOS的小功率IC,
到他们官网,一般都有现成的应用方案,你拿去生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使用什么型号控制芯片?通常控制芯片的datasheet上面都有典型电路,例如3842~3845等等。 ...

用什么型号还不清楚,因为对反激这个东西还真的没了解过。只是希望电路越简洁越好,请版主推荐!
要命的一点是:我不会设计这个反激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型号还不清楚,因为对反激这个东西还真的没了解过。只是希望电路越简洁越好,请版主推荐!
要命的 ...

那就按照楼上不亦心的推荐选择吧,那是比较简洁的。

至于变压器,这个还真的不大好办。如果找不到人替你设计,可以在选定磁芯后用21ic提供的设计工具来进行设计。不过,各绕组绕法以及绝缘等等,求教于大方家才是,必要时也不能不付些报酬。

楼主:
我想用3842来做了,刚刚看了很多案例,可能可以从中吸取一些东西。版主可以上传一份设计反激变压器的流程资料?谢谢

网友C:
西安伟京电子制造有限公司(Weiking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Xi'an) Co.,Ltd)特推出WK302880D-16 型DC-DC 电源模块采用混合集成工艺、金属外壳,密封封装、双列直插式封装形式,是航空、航天、军用电子等高可靠应用场合理想的直流/直流变换器。模块为双路输出,输出电压为±80V。输出功率为16W。模块内置有输入滤波电路以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输入额定电压为28VDC ,允许输入电压范围为16VDC~40VDC。有外部关断、短路保护等功能。
产品的设计与制造符合SJ 20668-1998《微电路模块总规范》和Q/WK 20179-2013《微电路模块WK302880D-16 型电源模块详细规范》的要求。
极限参数:
输入电压: 50V/50ms
工作温度(壳温) : -55℃~+105℃(M)/-40℃~+85℃(E/I)
存储温度范围: -55℃~+125℃(M/E/I)
焊接温度(焊接时间 10S) : 300℃

西安伟京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于2004年成立,现坐落于西安**开发区,员工近二百名,是一家集电源模块和厚膜混合集成电路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技术企业。
公司以“预研技术领先,产品技术成熟,应用技术多样”为技术方针,拥有来自电源变换和厚膜混合集成电路行业的专家带领的研发团队,专注于功率电子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现已形成了通用DC-DC电源模块、高电压输出DC-DC电源模块、低纹波输出DC-DC电源模块、线性稳压器、开关稳压器、电源滤波器、预稳压模块、保持模块、线性放大器、开关放大器及无刷马达驱动器等产品系列,能够为客户提供小功率军用直流变换的全套解决方案和小功率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解决方案。
公司于2005年10月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2年9月通过了AS9100C国际航空、航天和国防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联系电话:029-65660060,西安总部电话:029-85269988

网友D:
直接买个模块供电不就好了

网友E:
要的话给可以给你发两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