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升压到5v效率最高一般可以多少?

楼主(2015-03-13):
升压ic效率最高一般可以多少?

网友A:
带同步整流的IC好像可以做到95%左右吧

网友B:
普通升压的效率都不高的,起码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就在那里了。
降压的效率才高,很方便实现同步整流。。

网友C:
最高可以96%   就这个PS7516 升压IC ,输出5V1A的     ,要是更大电流的就得用别的型号了,
我给你个号码吧,他们就是专做 3.7V升压的同步整流升压IC   郑先生:18948314942   QQ:1094642907

网友D:
70~80%算正常水平,同步整流90%以上。

网友E:
到TI网站选一个高效率的,好像95%以上吧;

网友F:
效率与输入电压、负载电流都有关系,规格书中给出的最高效率都是有条件的,特定条件下95%以上的也很多,国产的也都在90%以上

网友G:
95%的很多的啊 看你输出电流 以及负载了 TI很多 TPS61251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