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个当前系统的CPU负载情况

楼主(2015-03-14):
我在MSP430F5327上开发的程序,想测一个当前系统的CPU负载情况,不知道如何测,

网友A:
使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不就OK了     看看电压参数   电流参数

网友B:
嗯,如果不行   就直接看数据手册

楼主:
好的, 周末加班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不就OK了     看看电压参数   电流参数

楼主说的CPU负载,应该是cpu的使用率吧?

网友D:
这个好好地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