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还能开么?

楼主(2015-03-14):
(无正文)

网友A:
5分钟唤醒一次,是用什么方式唤醒的?定时器?
如果看门狗用独立的时钟,5分钟都不溢出的话,那意义也不大了。

网友B:
看门狗的作用就是防止程序发生死循环,或者说程序跑飞

网友C:
看门狗可以用来做延时。

网友D:
喂狗就是防止芯片复位

网友E:
喂狗语句就一两句话   你看看TI的官方例程  关于低功耗这方面的是很多的   呵呵

网友D:
看门狗电路就是一个定时计数器,一旦到达最大计数值就会把单片机复位,其作用是防止程序进入死循环,监控程序的正常运行。

网友F:
嗯,在程序正常执行一遍后,会清零到看门狗计数器,所以不会到达最大计数值

网友G:
对,但是如果程序由于外部干扰等原因而进入死循环,定时计数器达最大计数值就会把单片机复位

楼主:
好的,我知道啦,多谢大家啊

网友H:
这个起到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