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IO口模拟SPI的问题

楼主(2015-03-14):
硬件接线是PB6接MOSI,PB7接CS,PB8接CLK,实现与bc7277的通信,驱动数码管显示,不考虑按键为什么一直没有点亮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PI_Send_Byte(uint8_t);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__nop();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CS = 0;
        __nop();
        SPI_Send_Byte(0x1b);
        __nop();
        SPI_Send_Byte(0x1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CS = 1;
        __nop();
        __nop();
        __nop();
        while(1);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MOSI-PB6,CS-PB7,CLK-PB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CS=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CLK=1
}

楼主: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PI_Send_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i;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CLK=1
        __nop(); //CSÖÃÁãºóÑÓʱ>T/2
        for(i=0;i<8;i++)
        {

                if (byte&0x8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mosi=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mosi=0
                byte<<=1;
                __nop();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sclk = 0;
                __nop();
                __nop();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sclk=1
                __nop();

        }
        __nop();
        __nop();
        __nop();//

}

网友A:
SPI极性,相位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极性,相位是否设置正确

软件模拟的SPI就是根据BC7277的时序写发送函数就可以了吧?

网友B:
CS或者叫片选线怎么控制的?没有看到。

网友A:
CS低有效啊

网友C:
好像没啥问题啊;
你实际看到的波形什么样子,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D:
速度太高了,看bc7227最高才64K的通信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