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纹波敬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5-03-14):
这是参考网上的一个设计改造的一个开关电源,我测试图中DH9与变压器链接的一侧出现如图中的波形。将原理图中R16拿掉测试靠近U1侧,测试波形是比较干净的占空比70%的PWM波形,跟手册上的一样。但不知道为何出图中这样的波形,我刚开始弄开关电源知道怎么解决了。另外测试输出电压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中情况下带负载能力很差,电流到137MA 时,MOSFET就非常热了,散热片也加了,散热片的尺寸是25*23*16的,敬请大侠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刚开始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原理图可以截图贴出来,别搞附件
变压器漏感太大了,变压器注意初次级的耦合要好,不过你贴出来的波形不是漏极波形吧,才几十伏?
RCD吸收的电容可以再加大一点
占空比这么大,变压器参数可在优化,

楼主:
谢谢,贴出的波形是漏极的,用的示波器是探针是 衰减10倍的,现在应该是100多伏以上,RCD的吸收电容增大到了两个220P并联,没有改观的效果,再就是输入段得到的波形是锯齿波,如果增加高压电解电容能将锯齿波减小,但是不能减小漏极的纹波。

楼主:
这是参考网上的一个设计改造的一个开关电源,我测试图中DH9与变压器链接的一侧出现如图中的波形。将原理图中R16拿掉测试靠近U1侧,测试波形是比较干净的占空比70%的PWM波形,跟手册上的一样。但不知道为何出图中这样的波形,我刚开始弄开关电源知道怎么解决了。另外测试输出电压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中情况下带负载能力很差,电流到137MA 时,MOSFET就非常热了,散热片也加了,散热片的尺寸是25*23*16的,敬请大侠帮我看看,波形图0007是漏极的电压波形,0005是变压器初级线圈输入端的波形,结果经过变压器就变成了000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