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 电动机未通电相感生电压振铃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
蓝色为上On相电压波形, 绿色是未通电相电压波形,红色为下On相电压波形.
在图中明显看到未通电相电压出现较大的振铃波形. 但是蓝色开通相的电压未出现电压过冲现象. 通常,如果吸收电路未做好在上On的相电压会出现开通和关断时振铃,此电路未出现该现象.未通电相反而出现振铃波形!
请教各位大神: 未通电相振铃产生的原因以及消除或减弱方法.

未通电相感生电压波形

未通电相感生电压波形

IPM原理图

IPM原理图

相电压检测原理图

相电压检测原理图

网友A(2015-03-15):
给楼主个建议:尽量不要用省略模式。。。简写模式

你说的未通电是指什么啊?

如果是主电路未通电,那这个可能是驱动信号通过米勒电容耦合过去的(没有仔细看幅值),确认未通电的具体情况

楼主:
未通电相是指上桥和下桥的IGBT都处于关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