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的原理分析求教

楼主(2015-03-14):
如图,想问下这个电路是不是一阶低通有源同相滤波器?是不是R34和C22构成RC滤波器?此电路的截止频率的计算f=1/2PIRC?C21是耦合电容?大小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如何取值呢?C23是交流耦合?如何取值?大小对电路的影响是什么?C24是滤除高频?怎么取值?我的信号输入频率范围是3~12HZ左右,输入信号的赋值在30~50MV之间吧。看了一些运算放大器的书籍还是一知半解,身边也没人问,希望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这里一共有四个时间常数,根据四支电容和相关电阻的数值,可能是(近似的)一阶低通,可能是一阶高通,可能是带通,可能是二阶低通……。

网友B:
电容触摸应用?

网友C:
如果去掉C22,感觉就是一个输出提高直流基准的交流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沒有任何支路反馈到输出端肯定是无源的。因为是单电源因此有两个隔直电容,输入端一进来是一阶无源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