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医用开关电源大都不用屏蔽壳呢?

楼主(2015-03-14):
为什么医用开关电源大都不用屏蔽壳呢?如图

台湾明纬电源

c:\1
日本TDK电源

还有别的几种医用电源,难道医用电源不用屏蔽,还是为了节省材料,可是医用电源比同规格得工业电源老贵啦

c:\2

网友A:
如果辐射不超标,为什么要加屏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辐射不超标,为什么要加屏蔽呢?

那么请问在笔记本这种对辐射要求不高的场合为什么电源反而加屏蔽层那?

网友C:
我是做电源里面的元器件光耦的,客户说是温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么请问在笔记本这种对辐射要求不高的场合为什么电源反而加屏蔽层那? ...

笔记本适配器是塑料外壳。。。
整机能过安规,EMC等相关标准即可,
工业设备里的电源大多也裸板,

网友E:
辐射不超标可以不加;比如一些DCDC电源模块;

普通的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加了壳子,那个壳子用来散热,还具有屏蔽的效果;
也可以用塑料外壳,内部涂一些材料或加锡纸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辐射不超标可以不加;比如一些DCDC电源模块;

普通的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加了壳子,那个壳子用来散 ...

恩,磁场不能被绝缘,但是可以被短路。这就是屏蔽层的作用。

网友F:
医用电源设计制作要求很严格,加了屏蔽反而觉得设计不过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恩,磁场不能被绝缘,但是可以被短路。这就是屏蔽层的作用。

哦;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适配器是塑料外壳。。。
整机能过安规,EMC等相关标准即可,
工业设备里的电源大多也裸板, ...

谢谢赐教,不知道你接触过惠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里面用的一款IC吗型号为HP3D6,我最近维修了几块这种电源,可是苦于无资料无法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赐教,不知道你接触过惠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里面用的一款IC吗型号为HP3D6,我最近维修了几块这种电源 ...

不好意思吗,没有了解过。
工作关系,我都是用自己公司的产品,了解的也大多是竞争对手的IC,所以很少接触太多的I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吗,没有了解过。
工作关系,我都是用自己公司的产品,了解的也大多是竞争对手的IC,所以很少接 ...

没关系,资料已经找到,有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