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 如何自己创建头文件

楼主(2015-03-14):
我想自己创建个AVR头文件来引用 ,是不是编写后直接保存为.H
还是怎么弄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ifndef  _XX_H_
#define _XX_H_

#endif
你需要补C基础知识了

网友B:
就是直接保存为.h文件吧 貌似之前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x谢谢两位的回答,采用哪种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