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急!STM8的time2输出PWM问题

楼主:
急!快被这个折腾死了!用的片子是STM8S003F3p6。下面的代码,channel2有PWM输出,channel3没有。。。其他地方没有对GPIOD有操作。

void pwm_init()
{
    TIM2->CCMR2 = 0x70;// Output mode PWM2.
                               // 通道2被设置成比较输出方式
                               // OC2M = 111,为PWM模式2,
                               // 向上计数时,若计数器小于比较值,为无效电平
                               // 即当计数器在0到比较值时,输出为1,否则为0
    TIM2->CCMR3 = 0x70;

    TIM2->CCER1 = 0x30;        // CCER1[7...0]=00:channel2:00:channel1
                                // CC2P = 1,低电平为有效电平
                                // CC2E = 1,开启输出引脚

    TIM2->CCER2 = 0x03;        // CCER2[7...0]=00:00:00:channel3

    //设置重装时的寄存器值,即一个pwm周期是多少个系统时钟周期,Fpwm=2000000/256
    TIM2->ARRH = 0x00;
    TIM2->ARRL = 0xFF;

    //初始化比较寄存器,决定PWM方波的占空比
    TIM2->CCR2H = 0;
    TIM2->CCR2L = LOW_SPEED;

    TIM2->CCR3H = 0;
    TIM2->CCR3L = LOW_SPEED;

    // 初始化时钟分频器为1,即计数器的时钟频率为Fmaster=2MHZ
    TIM2->PSCR = 0;

    // 启动计数
    TIM2->CR1 |= 0x01;
}

楼主(2015-03-14):
#define LOW_SPEED 100

换了两个片子了,引脚上现在啥都没接。。。

楼主:
会不会和用IAR编译有关系???

网友A:
楼主是什么型号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型号的片子

STM8S003F3P6

网友A:
通道2 有输出  通道3没有?

楼主:
下面是tim2的寄存器值,也一点问题没有啊!还要考虑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2 有输出  通道3没有?

引脚pd3上有pwm,引脚pd2上没有。。。目前两个引脚都是悬空的,排除硬件设计问题。

楼主:
AFR1 Alternate function remapping option 1(2)
0: AFR1 remapping option inactive: Default alternate
functions
(1)
.
1: Port A3 alternate function = SPI_NSS; port D2
alternate function = TIM2_CH3

channel3需要remapping才能用,正在解决。

网友B(点评):
低级错误

网友C:
:lol  是啊,这下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D:
time2_ch3,你想用作PWM输出的话,先要对芯片做备选功能重映射,备选功能重映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软件配置,这种方式复杂些,还有一种是烧入器方式,你如果用的是stvd的话应该有软件可以配置这些

网友E:
打一下酱油~~~

网友E:
顶~~~~打一下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