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149的AD采样引脚外接I/V转换电路啊?

楼主(2015-03-14):
     我的AD采样引脚接的传感器信号是4mA~20mA。参考模拟电压3.3V,用了150欧精度1%的电阻R转换成信号电压!最后在编程时发现430的10位4096由于电流信号变成了2096,浪费了AD采样的精度。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成熟的外围电路给我参考一下啊?

网友A: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ADC 内部可以提供一个可以产生 1.5V 或是 2.5V 的参考电压
另外,我记得msp430f149的adc好像是12位精度的……

网友B:
楼上的设计还是可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