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蓝牙打印机芯片, 请教下谁家有. 谢谢

楼主(2015-03-14):
(无正文)

网友A:
蓝牙打印机芯片?
貌似是专用芯片啊,没见过。
或者可以使用mcu+蓝牙ic这种方案

网友B:
这要看你打印机有什么条件了,若是带USB口的,弄个USB接口蓝牙适配器试试,若是RS232接口,找找RS232转蓝牙适配器,上淘宝找去.有成品卖,不用自已折腾的,若是老式并口的,哈哈,就不大好玩了(除了针打很少见有用并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