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超声波测距数据不准确

楼主(2015-03-14):
有人做过超声波模块么?遇到的问题是第一次超声波的发送和接收的时间是正常的,但是定时器置位后,再一次超声波发送和接收就出现问题了,后面的循环就一直这样,时间就固定是一个数值(在置位后的时间上加固定的数值)。求指点下。

网友A:
拿去参考吧

网友B:
估计楼主的代码有问题。楼上很给力

网友C(2015-07-18):
感谢 也在做这个

网友D(2017-02-27):
超声波测距应该是做不到很准确,因为各种物体对声波反射情况不一致,难以做到很理想。倒车雷达恰好适合这种测距,所以应用显得广泛。实际上适用范围不那么广泛。

网友E:
超声波测距容易受到干扰,不过如果固定在一定范围的话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