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求助,实在是搞不出来了

楼主(2015-03-14):
(无正文)

楼主:
28335的片子

网友A:
你打算用什么通讯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用什么通讯方式呢?

sci串口通讯

网友B:
Ti官方的controlSUITE里有一个完全相同的程序,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A:
官方例程上有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C:
这种很简单的   你找到SCI的官方例程   这种例程一般是收到一个字节然后发送一个字节
你可以在收到字节后存入数组    满足一定条件后了将数组中的字节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