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的双极性设置问题

楼主(2015-03-14):
5532做称重,一切ok,只是有一个问题没解决。按常理来讲,单极性时输入为0到满量程,AD转换范围为0000到FFFF(这里只取高16位。)双极性时,输入为0到正的满量程应该是8000到FFFF,而负满量程到0为0到7FFF。而我的转换结果却是单极性为双极性的2倍。比如单极性下转换结果为1000H,改成双极性就成了2000H。百思不得其解!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电路又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又没有问题?

电路没有问题,ad转换各方面都正常,也很稳定

网友B(2018-04-11):
你好,请问您一点关于芯片cs5532的问题,如果采用VA+=5v.VA-接地。vref+接5v,vref-地,请问系统校准应该如何操作,手册实在没看明白。。。

网友C(2019-02-14):
你的供电如何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