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滤波电容怎么取

楼主(2015-03-14):
(无正文)

网友A:
由纹波,电流,价格,体积等众多因素决定。

网友B:
当然有计算方法。
原则是:一个充电放电周期内,电容两端电压波动应该小于允许的纹波峰峰值。
如果纹波要求很高,计算出来的电容量会很大,此时宜采用电容输入的两节滤波,可以大为减少电容量。

网友C:
滤波电容的大小,是跟拓扑和工作模式有关

网友D:
这个电源当中的滤波电容一般和输出的电流大小有关系,记得有个经验公式来着,你在度娘上搜搜看

网友E:
看电流和纹波的要求吧.我自己一般选常用的容量,看体积合适就差不多了.然后实际电路测量一下纹波,没问题就过了.

网友F:
根据你实际电路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滤波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电流和纹波的要求吧.我自己一般选常用的容量,看体积合适就差不多了.然后实际电路测量一下纹波,没问题就过 ...

一般就是这样选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