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TTL 逻辑电平输出 7bit 正负逻辑兼容设计

楼主(2015-03-14):
请问各位老师们有什么宝贵的意见?

楼主:
输出7bit  和正负 逻辑兼容  都该怎么理解呢?
麻烦各位老师 讲解一下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谓正负逻辑兼容,如果只要可控正或负相位,运用运放(自己找一下)或者用三板管当开关的电路其射极 ...

正负逻辑兼容  就是既可以输出正逻辑也可以输出负逻辑。
然后 ,  7bit就是7路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谓正负逻辑兼容,如果只要可控正或负相位,运用运放(自己找一下)或者用三板管当开关的电路其射极 ...

用运放还是用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