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3-14):
各位看看附件升降压电路成立吗, Q3怎样理解.

网友A:
Q3同步整流???图纸不完整,只能猜测

网友B:
成立倒是成立。
1、MOS内部寄生二极管参予工作,应该画出来。
2、各管控制颇复杂。

楼主:
图中4个MOS管的G极由MCU控制. 我意思是Q3可以不需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4个MOS管的G极由MCU控制. 我意思是Q3可以不需要吧.

不仅Q3,连Q2都可以不要。Q2Q3改成高速二极管即可。
Q1脉冲工作Q4持续关断,这就是Buck电路。Q1持续导通Q4脉冲工作,这就是Boost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Q3,连Q2都可以不要。Q2Q3改成高速二极管即可。
Q1脉冲工作Q4持续关断,这就是Buck电路。Q1持续导通Q ...

如果是工作在同步整流模式, Q3是不是可以省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工作在同步整流模式, Q3是不是可以省掉.

buck&boost电路,工作于boost状态时,Q3是必须存在的,
非同步工作可以换为二极管
张老师在5L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C:
LZ有没有此电路控制算法的相关应用文档共享一下,独乐了不如众乐乐:lol

网友D:
Q3在BAT关闭时对VCC进行放电。

楼主:
Q3 的接法是不是反了呢?

网友E:
LTC3780

好东西,就是一般要贵族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