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技术资料分享】MSP430点亮led

楼主(2015-03-14):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int timer;
unsigned char jishu1,IO_now,i;
unsigned char cod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main(void)
{
  char i,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4DIR |= 0XFF;
   while(1)
   {
     P4OUT = 0X55;
     for(i=0;i<155;i++)
       for(j=0;j<125;j++){;}
     P4OUT = 0XAA;
     for(i=0;i<155;i++)
       for(j=0;j<155;j++){;}
   }
}
最简单的程序:点亮led

网友A:
这个功能比较简单的,程序代码的也不复杂的。

网友B:
有点简单了

网友C:
这个程序有点简单

网友C:
能做成类似arduino那样的模块就好了

网友D:
在硬件设计上注意LED灯的工作电流与电压就可以啦。

网友D:
软件上就是通过相应的IO口的控制LED好灯上通过的电流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