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技术资料分享】高速晶体振荡器设置

楼主(2015-03-14):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char Seg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SEG 数字0—9   共阳
unsigned char Seg_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位选
int a=0,c=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r)
{
  for(;timer>0;timer--);
}

void WR_595(unsigned char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a&0x80)
     P5OUT|=0x02;
     else
     P5OUT&=0xfd;
     P5OUT|=0x08;                   // SHCP=1;  上升沿
     P5OUT&=0xf7;                   // SHCP=0;
     Data<<=1;                      //从高位开始取数据
   }
    P5OUT|=0x01;                    //STCP=1;
    P5OUT&=0xfe;                   // STCP=0;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1<8;i++)
   {
        WR_595(Seg_Wei[7]);
        WR_595(Seg_code[a%10]);
        P5OUT&=~0xfe;
        P5OUT|=0x01;
        WR_595(Seg_Wei[6]);
        WR_595(Seg_code[a/10%10]);
        P5OUT&=~0xfe;
        P5OUT|=0x01;
        WR_595(Seg_Wei[5]);
        WR_595(Seg_code[a/100%10]);
        P5OUT&=~0xfe;
        P5OUT|=0x01;
   }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BCSCTL1 &=~XT2OFF;           //打开高速晶体振荡器
  do                            //等待起震
  {
    IFG1 &=~OFIFG;
    for(i=0xff;i>0;i--);
  }while( (IFG1&OFIFG)!=0 );
  BCSCTL2 |= SELS+SELM_2;      //smclk,mclk为xt2
  CCTL0 = CCIE;                 //允许中断
  TACTL = TASSEL_2 + TACLR +MC_2;//timera的时钟源为smclk  清除ccr0 连续计数
  P4DIR|=BIT1;
  P5DIR=0x0b;                  // P5.0=STCP  P5.1=DS  P5.3=SHCP  为输出口
  P5OUT&=0xf6;
  P5SEL&=0xf6;
  _EINT();
  while(1)
  {
    display();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 (void)
{c++;
  if(c==100)
  {P4OUT^=BIT1;
  a++;
  c=0;}
}

网友A:
这个需要结合原理图来看看的吧。

网友B:
楼主,有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原理图吗

这个不需要原理图看的啊     数码管不用的

网友C:
430单片机的打开晶振的程序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MSP430芯片的晶振控制的启动干啥的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原理图看的啊     数码管不用的

读书喝茶,不争朝夕
好向往的生活
你一定是生活很恬淡,内心很安静的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书喝茶,不争朝夕
好向往的生活
你一定是生活很恬淡,内心很安静的一个人 ...

我恰恰相反    那个只是我追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