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使用笔记 - M051 的 LCD12864 显示程序

楼主(2015-03-14):
手上有一片 SmartM-M051 开发板,板上使用了新唐的 M051,这片板子可以接上了 LCD12864 图型点阵 LCD,板子的硬件架构是使用 74LS164 这样的串入并出IC来输出驱动 LCD 所需要的并口数据:

这种架构的好处是可以减少 GPIO 的使用,使用2支 GPIO 就可以输出所需要的并口数据,但是缺点就是这种电路无法读回 LCD 的内部状态与显示内存 GDRAM 的数据,比如说在写入数据之前无法先判断 LCD 是否在 BUSY 状态,因此只能在写入动作之后增加延时回路来确保 LCD 能够确实的完成工作,而最大的问题是当要使用到点阵绘图功能时,因为无法读回内部 GDRAM 而让绘图功能无法有效的应用,LCD12864 的 GDRAM 读写一次是以 2byte 为单位,当显示内容要更新的时候并无法读回原来的数据处理后再写回,而这样就无法实现在任意位置画点这样的功能。

这里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在程序里宣告了一块跟 LCD 内部 GDRAM 相同大小的二维数组做为显示内存:

GDRAM[16][64]

而程序的所有绘图功能就针对这块显示内存做处理,然后再呼叫 Ds_GDRAM() 函数将数组全部写入 LCD 内部的 GDRAM,这样就可以实现画点的功能了,只是这种方式的缺点就是将数组写入 LCD 内部 GDRAM 的执行时间会比较长,因此 LCD 显示的刷新率就不是太高了。

这里提供了一个演示程序演示了画点,画线跟画圆的功能:

// 画点函数
void PlotDot(uint8_t x , uint8_t y)

// 画水平线函数
void GUI_hline(uint8_t x0 , uint8_t x1 , uint8_t y)

// 画垂直线函数
void GUI_rline(uint8_t x , uint8_t y0 , uint8_t y1)

// 画直线函数
void GUI_line(uint8_t x0 , uint8_t y0 , uint8_t x1 , uint8_t y1)

// 画圆函数
void GUI_circle(uint8_t x0 , uint8_t y0 , uint8_t r)

效果如下:

SmartM-M051 开发板原理图

工程文件,使用 KEIL 4.72 与 M051_Series_BSP_CMSIS_Rev3.00.002 库

网友A:
支持,其实SmartMcu的开发板资料设计都不错,配套书籍上手快。

网友B:
画图很好,我要收藏了

网友B:
又看了一遍,发现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C:
牛人,这个液晶屏代码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这个液晶屏代码通用吗

应该是的

网友D:
楼主你好,手头有款2402的红色屏,2402手册上的51驱动程序,在AT89S52上已试过,可以点亮
现在想移植到Nuc472上,然而根据手册上的读写时序,在例如tAS,tEr这样的地方已添加适当延时,结果还是显示乱码,但看到光标闪烁的位置已是显示内容的末尾位置,能具体指点下移植这方面吗,谢谢了
LCD2402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手头有款2402的红色屏,2402手册上的51驱动程序,在AT89S52上已试过,可以点亮
现在想移植到Nuc4 ...

我先下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手头有款2402的红色屏,2402手册上的51驱动程序,在AT89S52上已试过,可以点亮
现在想移植到Nuc4 ...

这个是我先前写的 1602 测试程式让你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先前写的 1602 测试程式让你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看来void DelayUs(uint32_t unCnt),此函数是关键了
研究下472下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看来void DelayUs(uint32_t unCnt),此函数是关键了
研究下472下如何实现 ...

有找到问题后再分享一下了 :D

网友E:
1602的比较好写,我按照时序自己写过,一次点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找到问题后再分享一下了

用clk下的systick的us延时函数实现了,驱动2402成功,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lk下的systick的us延时函数实现了,驱动2402成功,感谢您的指导

恭喜,恭喜

网友F:
原理图和程序都贴出了 有参照  辛苦了

网友G(2015-04-19):
支持,非常不错的资料
感谢分享

网友H:
这个能不能用并行口转串行口的器件来实现读回数据呢?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器件

网友H:
我找到了一个8位并行口转串行口的芯片74LS165 ,这样就能解决读取数据的问题了
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b16936679b6648d7c1c746b9.html?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不能用并行口转串行口的器件来实现读回数据呢?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器件 ...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并行口转串行口的器件是有的,比如说 74LS165、4021,但是这样的作法之下串行口转并行口器件的输出致能是要能够控制的,当要读取并行口转串行口的输入数据时要能够先将串行口转并行口的输出关闭,否则读取的数据是不正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并行口转串行口的器件是有的,比如说 74LS165、4021,但是这样的作法之下串行口转并行 ...

用RW引脚来同步控制两个芯片的使能,这样就可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RW引脚来同步控制两个芯片的使能,这样就可行了

嗯,也要换个输出可以使能控制的串行口转并行口的器件

网友(2015-06-17):
这个好,真好,必须收藏了,这个可以直接绘制简单的图形,给力。

网友:
void GUI_circle(uint8_t x0 , uint8_t y0 , uint8_t r)
这个是圆心,和半径,果然给力。

网友I(2016-04-06):
这个画圆是怎么画出来的啊

网友:
这些函数可以实现基本的绘图功能了,做简单的图标没问题。

网友J:
方法不错,这个什么接口的。看管脚很多,应该是并口的吧,我有个显示屏就是并口的,很遭罪。

网友K:
这个M051和030是完全兼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M051和030是完全兼容的吗?

不晓得你说的兼容的意思?对于ARM芯片来说是没有办法如同51芯片一样,不同厂家的51跑同一个代码。不过M051跟030应该算是同一个档次的吧!

网友L:
程序用的是串行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程序用的是串行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呢?

并行模式的屏。

网友M(2020-06-2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N:
我驱动12864的时候,建了一个1024字节大小的缓存,效果还不错,就是有点占内存。

网友O(2023-03-09):
Smart M051的开发板手上还有么?可以出么?

网友P:
串口屏的应用越来越多了,显示的内容还比较丰富的。

网友:
最大的屏幕刷新速度是多少

网友Q:
怎么读取LCD12864内部的数据

网友R:
价格太贵了,不如一个普通屏幕好用呢。

网友S:
这个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T:
LCD12864用的人还有很多的吗

网友U:
这个价格怎么样

网友V:
可以驱动5v的电压模块吗

网友W:
LCD12864支持串口的模式吗

网友X:
oled岂不是很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