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ICP Programming Tool 1.28占用内存巨大

楼主:
版本: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1.28.6386;
系统:win7/32bit;

刚打开软件是,占用大概5M内存;
但是在使用时,如果nu-link没有插上,而点击了软件的“连接”,软件会一直在检测nu-link,这个时候内存会一直增加,最多看到有700M多;

如果是使用脱机功能,把程序烧入nu-link后,直接拔掉,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当软件一直在检测nu-link,而无nu-link连接时,就会这样;各位有遇到这情况吗?

楼主(2015-03-14):
20:10的时候,开了大概有5分钟了

楼主:
这增长速度的确吓人

楼主:
不测了,大概就是这样,40M/10分钟;

网友A:
估计是软件BUG,内存泄漏造成的。

网友B:
没见过这个情况

楼主:
哈哈,不折腾了;
已经安装回旧版本,1.26,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