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低功耗单片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5-03-15):
项目需要功能如下:
1、 IO > 8
2、 IIC    SPI  UART  定时器
3、RTC
4、>30kb Flash
5、最好内置EEPROM  该项可以忽略  因为可以考虑外置
6、封装最好是好焊接点的   而且成本控制在 RMB8以内   毕竟小项目成本太大说不过去

主要是选低功耗类型的,在430选了半天感觉没什么合适的,价格封装方面不是很好   不知道低功耗单片机里边还有哪些合适的   AVR是否有合适的  有谁用过给个建议

楼主:
我去  怎么悬赏分又给搞了20   丫的没注意就点了发帖

网友A:
STM8L系列的

STM8L支持下

网友B:
AVR的ATMEGA328也可以,参考价为立创商城100个以上6.7元。
不过ATMEL的M0+也可以,听说可以做到4~5块左右,不过我现在还不熟悉,你可以找代理商问问,他们一般都有推荐的芯片。
其实小项目更应该在熟悉的平台上面去选,这样才不致于消耗太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C:
推一下新唐的NANO系列,可以做为备选!再有前阵之推的比较猛的EFM32系列,好像也做的不错!

楼主:
STM8L功耗能做到多少   而且STM8价格倒是不贵  开始没选它是因为下载仿真什么的麻烦  还得搞个ST仿真器

网友D:
msp430也有可以选的……

网友E:
st 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F:
3~4块钱的MO估计都一大把,8RMB的高大上啊,楼主的低功耗究竟要多低啊?首选新唐 ST的MO吧

楼主:
最后还是选了430的  毕竟功耗可以做到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一下新唐的NANO系列,可以做为备选!再有前阵之推的比较猛的EFM32系列,好像也做的不错! ...

新唐的还真没用过    有机会可以尝试下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的ATMEGA328也可以,参考价为立创商城100个以上6.7元。
不过ATMEL的M0+也可以,听说可以做到4~5块左右, ...

最后还是选了430G2的  测了下功耗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其实AVR的也不错 不过刚好手上有430的开发板  先用430吧   感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