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各位大神指导,关于光耦控制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5-03-15):
求教关于光耦控制可控硅方面的知识!~
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光耦控制可控硅",没有看到光耦,也没有看到可控硅。

楼主:
光耦是IL4208  可控硅是BTA41-800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耦是IL4208  可控硅是BTA41-800B

这样画图,谁能看得懂?怎么不把三极管也画成一个长方形加三条腿再标注上CBE?

“求教关于光耦控制可控硅方面的知识!”
想让网友把晶闸管教材贴出来?

网友B: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大把有关晶闸管的书,自己下载就是。

网友C:
没啥要求,因为工作电压低,在1V以下。

一般的 1/8W功率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