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教程》03章 字符的输入输出

楼主(2015-03-15):
    前2章用到的printf()函数,是C语言中的带格式的标准输出函数。C语言的函数都封装在不同的函数库里面,编程时要用到某个函数时, 只要用include语句申明一下,被申明过的函数库中的所有函数就可以在程序的任何地方使用。这2章要讲述的基本输入输出函数,都在stdio.h中被定义。

楼主:
一、字符的输入输出『getchar(),putchar()』
函数getch()是从终端输入一个字符。注意:是一个字符,也就是说,该函数调用一次只能得到一个字符,想要得到若干字符,只能调用若干次。
函数putchar()是向终端输出一个字符。注意:这儿也是一个字符,也就是说,该函数调用一次只能输出一个字符,要输出若干字符,只能调用若干次。

楼主:
如以下这个例子: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ich1;
    int  ich2,ich3;

    char ch1 = 'q';
    char ch2 = 'u';
    char ch3 = 'a';
    char ch4 = 'n';

    ich1 = getchar();    //字符类型实际是整型,只是范围小点而已
    ich2 = getchar();    //所以字符赋给整数变量没有关系
    ich3 = getchar();    //这三句在屏幕上输入“xue”后回车

    putchar(ch1);
    putchar(ch2);
    putchar(ch3);
    putchar(ch4);
    putchar(ich1);
    putchar(ich2);
    putchar(ich3);
    putchar('\n');       //这是回车字符

    return 0;
}

结果如下:

楼主:
三、转义字符
    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很多“\n”,它表示输出时显示一个回车。回车字符是控制字符,无法输入在字符串中间。因此,C语言用“转义字符” 来代替这一类的控制字符。注意:%的输出并不是用“\%”表示,而是用“%%”表示,好象就这一个是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