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用5v供电,io用5v结果会怎样?i2c的pc0能做普通输入口吗?

楼主(2015-03-15):
刚开始学用stm8没仔细读文档,板子打了样,不想废掉
stm8l152标准供电电源3.3v,io 3.3v 如果用5v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吗?
i2c的pc0能做普通输入口吗?我用了pc0做输入口,外置了上拉电阻,pc0一直是低电平。咋回事?
哪位有经验分享一下?

楼主:
我的供电电压4.5v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A:
IO,接5V没啥问题的;

网友B:
PC那两个口,是漏极开路的,加上拉,初始化好端口是可以用的

网友C:
PC0和1 V是没事的,本来就是为5V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那两个口,是漏极开路的,加上拉,初始化好端口是可以用的

非常感谢,pc0我加了上拉电阻,pc0端口初始化不管是浮动输入还是上拉输入,它平时状态都是0,应该是平时为1,按钮按下才为0才对啊!
另外stm8l152供电5v行吗

网友D:
STM8L是低功耗的,是1.65V~3.6V的。
如果想用5V,就不要用低功耗的,用2.95V~5.5V的STM8S。

网友E:
限制好电流,别过流了,5V以下,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pc0我加了上拉电阻,pc0端口初始化不管是浮动输入还是上拉输入,它平时状态都是0,应该是平时 ...

debuge时看寄存器里 的值是多少?加了上拉 是0?

网友F(2015-10-29):
PC0输入一直低电平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求指教

网友G: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