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要切换6路音频信号 要怎么做

楼主(2015-03-15):
6路单声道音频信号要选一个送去ADC,这个要用模拟开关吗,有推荐的吗

网友A:
CD4067可以么?

网友B:
模拟开关是比较好的方案。
考虑74HC4051。

网友C:
看音频幅值,如果是幅值很高,比如20Vpp,通用的型号是DG408/409,国产替代料是目前看很少,可以评估下SGM4508/4509;如果音频幅值比较低,通用型号就是74HC4051/4052,这个国产替代料就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音频幅值,如果是幅值很高,比如20Vpp,通用的型号是DG408/409,国产替代料是目前看很少,可以评估下SGM4 ...

看了一下,似乎是双电源,可以使用单电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似乎是双电源,可以使用单电源吗

你的音频信号若是仅有正值(永不为负),就可以用单电源。如果音频信号瞬时值有正有负,用双电源较好,也可以考虑加偏置后用单电源。
另外,你的AD允许何种输入?应该结合到一起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音频幅值,如果是幅值很高,比如20Vpp,通用的型号是DG408/409,国产替代料是目前看很少,可以评估下SGM4 ...

楼主要选择一路送到AD进行转换。信号幅度大,AD也不能接受,需要分压。
与其经选择后分压,不如分压后选择。

网友C:
是的,要结合AD的输入电压范围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音频信号若是仅有正值(永不为负),就可以用单电源。如果音频信号瞬时值有正有负,用双电源较好,也可 ...

AD芯片是UDA1341。音频的幅度不大,150MVpp。因为前面输出音频的模块也是单电源的的,所以应该是正值,具体我可以测一下恩 还有个问题。信号我一边要送模拟开关,一边还要直接输出接耳机,直接并联有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C:
上面那些开关,双电源供电下导通内阻会小一半,通道隔离度也好些,如果单电源,不如用SGM48751,导通内阻会小些

网友D:
好贴,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E:
到ADI,TI,NXP网站选一个好了;

网友E:
CD4051,ADG708都可以;

网友F:
4051做过音频,好用的

网友G:
我只有4路或者6路双声道的音频切换的

网友G:
6通道音频切换开BD37534,4路的PT2314

网友H:
搞几个继电器切换,完美,不用考虑幅度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芯片是UDA1341。音频的幅度不大,150MVpp。因为前面输出音频的模块也是单电源的的,所以应该是正值,具 ...

耳机与模拟开关输入直接并联,需要慎重。
你要用模拟开关选择若干路音频信号,并联耳机似乎只有一路,不大可能每一路均并联耳机。
耳机阻抗随频率变化,并联耳机和不并联耳机,“前面输出音频的模块”的输出电压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你要测量的就是“前面输出音频的模块”有载(耳机)时的输出,那么当然并联上耳机,如果你要测量的是“前面输出音频的模块”的输入信号经一定放大后的输出,那么不要并联耳机,让待测信号经两路分别放大,一路供耳机,一路供测量。
最后,耳机本身就是声电转换装置,外部声音会通过耳机转换成电信号影响原“前面输出音频的模块”的输出,这并不是你本来想要测量的信号。

网友I:
日系有专门的芯片

网友J:
楼主,芯片找到了吗。我用SGM3157搭了个电路,进行耳机 MIC与GND 自动切换,帮忙看下 现在用苹果5 切换(制式)不过来,不知道哪的问题,其它的手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