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采用STM32F0的AD采样电压,获知外设状态的电路疑问

楼主(2015-03-15):
如下图是一个AD采样外部受控设备状态的原理图(前人做的,没留下说明文档),按我自已的理解其工作过程如下:
由于设备可处于工作和非工作状态。
非工作状态时,采用+12V电压供电;工作状态时,采用+24V电压供电(继电器是24V的)。

1)非工作状态下,P1.1置低,+24V断开;
                          P1.0置高,从而Q1导通,+12V对D1,R14, R15和R16供电;
2)工作状态下,P1.0置低,+12V供电断开;
                       P1.1和P1.2置高,P1.3置低,从而Q2导通+24V对R13,R15和R16供电

非工作状态下简化电路:
+12V对D1,R14, R15和R16串联供电,MCU采样R16端电压大小;如下图
工作状态下简化电路:
a) 启动设备未反馈
+24V对R13,R15和R16串联供电,MCU采样R16端电压大小;如下图
b)启动设备反馈
+24V对R13串联((R15, R16串联)与R17并联)的电路供电,MCU采样R16端电压大小;如下图
对于外部设备出现短路,那R15上端直接到地,AD采样电压将接近于零。
不知我上面的分析对不对呢?还有为什么有Q4后,还要Q5和Q6呢?

网友A:
1、AD应该是检测控制继电器端,电压时否正常;
2、估计设计者,加Q4,5,6应该是为了抗干扰用的;
     怕上电瞬间端口电平误动作加的;
     按上面逻辑,Q4\5\6:对应的电平,高\高\低输出才有动作;

不过这样的设计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应该是检测控制继电器端,电压时否正常;
2、估计设计者,加Q4,5,6应该是为了抗干扰用的;
     怕 ...

谢谢,那我上面的分压检测分析,正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上面的分压检测分析,正确么?

不对;

假如输出的三极管部关断,AD检测的分压电阻,串起来看,也就是下拉电阻,那么AD检测到的也是0;
你的什么负载电阻检测到0,肯定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

假如输出的三极管部关断,AD检测的分压电阻,串起来看,也就是下拉电阻,那么AD检测到的也是0;

谢谢,三极管是会通过I/O来控制导通的。现在解决了。原来是没计算继电器的线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