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矩阵按键让不同数码管显示不同数值

楼主(2015-03-1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temp,flag,i;
uchar number[4];

void delay(uchar z);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while(i!=4)
        {
                keyscan();
                if(flag!=0)
                {
                        number[i]=flag;
                }
        }
        display(number[0],number[1],number[2],number[3]);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
{
        while(1)
        {
                P0=table[a];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0);

                P0=table[b];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0);

                P0=table[c];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0);

                P0=table[d];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0);
        }
}
void keyscan()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8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flag=0;
                                        i++;
                                        break;
                                case 0xde:
                                        flag=1;
                                        i++;
                                        break;
                                case 0xbe:
                                        flag=2;
                                        i++;
                                        break;
                                case 0x7e:
                                        flag=3;
                                        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8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flag=4;
                                        i++;
                                        break;
                                case 0xdd:
                                        flag=5;
                                        i++;
                                        break;
                                case 0xbd:
                                        flag=6;
                                        i++;
                                        break;
                                case 0x7d:
                                        flag=7;
                                        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8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flag=8;
                                        i++;
                                        break;
                                case 0xdb:
                                        flag=9;
                                        i++;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
                for(j=10;j>0;j--)
                        ;
        }
}

先贴下自己代码把。  矩阵按键四次, 在数码的第1  2   4   5  位显示按的数值   矩阵键 依次表示0~9   后面有没用上的矩阵键就不检测了。
/*
第二种主函数的写法
uchar  keyscan()  //有返回值
void main()
{

}

楼主:
void main()
{
    sum=keyscan();
   while(sum==0)  {
         sum=keyscan();
   }
    number[0]=sum;     //这样依次使用四次  实现四次按键。
}

不过好像这种方法是错的  但是我也没想明白错在哪
程序执行速度快。  但是我想 条件总会成立  会进入while循环的
希望前辈们解惑  这个困扰我好久了  写闹钟的一个功能没实现

楼主:
:L论坛 前辈们都不愿意在看代码了。。。。

网友A:
矩阵按键之前写过,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