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USB][NUC123] USB Vender command

楼主(2015-03-16):
Vender command使用 controltransfer的方式来传送资料。修改BSP之前就需要了解Control transfer流程。简单来说分成三个步骤:setup,data and status.

  • Setup stage:
Setup包含8个字节,下表列出每个字节的内容。

Offset

Field

Size

Value

Description

bmRequestType

Bit-Map

D7 Data Phase Transfer Direction
  0 = Host to Device
  1 = Device to Host
  D6..5 Type
  0 = Standard
  1 = Class
  2 = Vendor
  3 = Reserved
  D4..0 Recipient
  0 = Device
  1 = Interface
  2 = Endpoint
  3 = Other
  4..31 = Reserved

bRequest

Value

Request

wValue

Value

Value

wIndex

Index or Offset

Index

wLength

Count

Number of bytes to transfer if there is a data phase

  • Data stage
传送资料,其长度为setup.wLength,或者下位机的资料长度,两者取小值。

  • Status stage

回报接受状态,其资料长度为0,表示资料接受完成。

Control Write
1.      Setup stage
当接受到setup command,程序会进入到USBD_ProcessSetupPacket()。这次的例子是新增一个class command。在HID_ClassRequest()会新增以下程序。在这里会初始化endpoint,准备data and status stage。
#define SET_Customer        0x0C
uint8_t a8temp[64];
void HID_ClassRequest(void)
{
        …
            case SET_Customer:
                /* Data stage*/
                USBD_PrepareCtrlOut(a8temp,64);
                /* Status stage */
                USBD_SET_DATA1(EP0);
                USBD_SET_PAYLOAD_LEN(EP0,0);
                break;
        …
}
2.      Data stage
这部分driver已经处理,不用自行修改。
3.      Status stage
当资料传送结束,会产生 In token ack信号并且资料长度为0。在此就需要进一步判断,如果是对应的指令,其取读数据。
#define SET_Customer        0x0C
extern uint8_t a8temp[64];
void USBD_CtrlIn(void)
{
   if(g_usbd_CtrlInSize)
   {
        …
   }else  {
        …
        }else if((g_usbd_SetupPacket[0] ==REQ_CLASS) && (g_usbd_SetupPacket[1] == SET_Customer))
        {
            if(a8temp[0] == 0x55)
                PB13 = ~PB13;
        }
   }
}

Control Read
1.       Setup stage:
当接受到setup command,程序会进入到USBD_ProcessSetupPacket()。这次的例子使用standard command。在USBD_StandardRequest ()会呼叫USBD_GetDescriptor(),进行资料的上传。流程很简单,比较电脑要求的资料长度及report本身的资料长度,取最小了。透过USBD_PrepareCtrlIn(),初始化资料的起始位置及上传大小。设定USBD_PrepareCtrlOut(0, 0),回应status的资料。
void USBD_GetDescriptor(void)
{
        …
        case DESC_DEVICE:
        {
            u32Len = Minimum(u32Len, LEN_DEVICE);
            USBD_PrepareCtrlIn((uint8_t*)g_usbd_sInfo->gu8DevDesc, u32Len);
            USBD_PrepareCtrlOut(0, 0);
            break;
        }
        …
}
2.       Data stage & Status stage
USB driver会处理好。

大家可以透过bus hound来进行测试。
1.       选择对应的装置
2.       按”SendCommands”
3.       选择controlendpoint
4.       设定setupcommand
5.       设定data
6.       Press “Run” icon to execute control transfer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工具第一次见啊。

网友B:
USB,厂家指令???

网友B:
啥意思?这个可以做什么?

网友C:
楼主讲的很详细,是学习的好资料

网友A:
非常详细,排版也好读。

网友D:
这个资料真心对我有用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2015-10-14):
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资料,收藏了,留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