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经验分享】PORT没有想象中任性

楼主(2015-03-16):
PORT没有想象中任性
       相信大伙都知道I/O接口是MCU同外界进行交互的重要通道,MCU 与外部设备的数据交换通过I/O接口实现。而在近乎所有的项目应用中,都会使用到I/O口资源,所以咋客户问题中有关PORT模块的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本篇就以KL25为例,与大伙分享一下两个典型的问题。

楼主:
错误及不足之处,欢迎大家留贴交流哦!

网友A:
如果PORT具有中断功能,那么该PORT中的所有PIN是否都可以配置成中断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ORT具有中断功能,那么该PORT中的所有PIN是否都可以配置成中断功能呢? ...

是的,但是很多引脚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你需要在中断函数中辨别寄存器中的中断标志,以确定是哪个引脚触发了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很多引脚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你需要在中断函数中辨别寄存器中的中断标志,以确定是哪个引脚触发 ...

了解了,3Q